想玩油动车模了,各位提提意见

楼主(2015-05-07):
什么配置比较好,比较耐用。。。

网友A:
什么配置取决于你要玩的size、车种、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取决于你要玩的size、车种、预算~~~

我想玩大脚架,遥控器用futaba的车模遥控器,车子目前没有找到比较适合的,想玩电的,油的太麻烦,也主要在平坦地玩玩,光车子的预算在1万以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玩大脚架,遥控器用futaba的车模遥控器,车子目前没有找到比较适合的,想玩电的,油的太麻烦,也主要 ...

想操控好的LST系列改电~~~

想玩玩就丢的ERevo或EMaxx或Stampede系列或TM E6系列或MTA G2~~~

想感受大脚乐趣的SAVAGE Flux或MT4或Mad Force系列~~~

悠闲娱乐的Summit或Wheely King系列~~~

控的只要不比赛普通都可以~~~

剩下那些大脚都比较不算大脚,比方说MFR或DMT或小一点的SAVEGA SX或ERevo/Summit VXL等,但还是有一定可玩性~~~

网友B:
5.1玩了下车模,还用精2录了点,参考下吧:
http://www.tudou.com/v/4HxAExk7yp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暴力玩就大F,悠闲点玩就大S,能跑能爬

网友:
控就用4px咯,futaba的

网友:
如果金钱足够,推荐入mcd大脚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目前已入了4px和
HPI Vorza Flux HP 电动越野车,目前还在模索中,

目前有几个问题请问下大家,我用4px设置了油门曲线,想民步的时候柔和一些,目前还是有点快,请问是不是要用电调设置卡设置下电调才行??大家有没有在车模上装gopro和云台的,有没有好的改装方法,目前没有好的云台。。。。。

另外入了HPI 5B 2.0汽油车,估计今天能到货,到时候再折腾吧,

网友(2015-06-16):
入手一个多月的 Traxxas E-Maxx   收不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玩了下车模,还用精2录了点,参考下吧:

好羡慕呀,可惜长沙没有一群这样玩车模的人。。。。。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已入HPI 5B 2.0,汽油车真耐操,不过麻烦的是,每次回来搞卫生得半天,好麻烦呀。。。。。

网友:
上升级好全金属件的

网友(2015-07-20):
没什么好考虑的 新手入车先选越野 以后你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