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10A烧了,换好电调才发现CC3D也烧了

楼主(2015-05-07):
STM32F103CBT6等待收货

换一颗看看先

网友A:
怎么烧的?炸机了还是过载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电机、桨和电池都多少规格来着?

网友B:
话说我也是用乐天10A烧了4块CC3D呢,还放在着,有救吗?我估计你也是用了6045桨或是炸机没及时锁油门还有一种就是炸机后又推油门试了一下

网友:
乐天怎么会烧掉飞控呢…

网友C:
乐天没有BEC输出,你是如何给CC3D和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
乐天又不会给飞控供电的,它怎样烧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烧的?炸机了还是过载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电机、桨和电池都多少规格来着?

躲避树,然后倒地了,草地,平时这种摔很正常,但是忽然冒烟起火

致盈动力 RW QAV x2204,6045桨,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也是用乐天10A烧了4块CC3D呢,还放在着,有救吗?我估计你也是用了6045桨或是炸机没及时锁油门还有一 ...

问题类似,6045桨,但是落地没锁油门也就落地反应的几秒钟而已,不是一直卡在那

我换了单片机,但是目前刷不了固件,刷的固件感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天没有BEC输出,你是如何给CC3D和接收机供电的?

3r33改5v输出,烧鸡后,3r33输出是正常的,接收机也是正常的

看击穿的位置是电调信号对应的脚,是否烧毁时信号线跟其他电源接触了,这个只是猜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也是用乐天10A烧了4块CC3D呢,还放在着,有救吗?我估计你也是用了6045桨或是炸机没及时锁油门还有一 ...

终于修好了,换了颗STM32F103CBT6 ,重写BL,强制写固件,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修好了,换了颗STM32F103CBT6 ,重写BL,强制写固件,ok了

你太牛了
可以把连接给我不,还有能不能介绍一下怎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牛了
可以把连接给我不,还有能不能介绍一下怎样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6012661

脚比较多,最好拿热风枪吹下来,烙铁比较麻烦,也可以找修手机的地方搞,肯定有热风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6016&page=1#pid16012661

脚比较多,最好 ...

看样子我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可以求助一下你不?都是乐天10A烧后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我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可以求助一下你不?都是乐天10A烧后留下的

能把芯片拍清楚么,左下角那个隐约看着像击穿了,其他看不清楚,如果只是单片机坏还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按照我的方法做一遍就ok了

我也顶多会换个单片机,其他判断看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芯片拍清楚么,左下角那个隐约看着像击穿了,其他看不清楚,如果只是单片机坏还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 ...

终于把图拍完了,也看得不是很清楚,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了,3和4里画圈圈的,是给电池撞掉了一个,我把别一个的焊过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把图拍完了,也看得不是很清楚,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了,3和4里画圈圈的,是给电池撞掉了一个,我把别一 ...

图片右下角的字给我弄得那么小,太开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把图拍完了,也看得不是很清楚,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了,3和4里画圈圈的,是给电池撞掉了一个,我把别一 ...

3号只是掉电容,补一颗试试看能用就ok
4号明显击穿了,跟我的症状相同
1、2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1、2什么症状呢

土豪,买这么多cc3d,不过我一开始也没反应过来,其他摩友说可以问卖家返厂返修,几十块钱,具体多少可以问问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3号只是掉电容,补一颗试试看能用就ok
4号明显击穿了,跟我的症状相同
1、2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3号的电容是给我拆到4号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号的电容是给我拆到4号上了

1、2什么问题,表面正常

电容补一颗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你4号补了电容正常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什么问题,表面正常

电容补一颗还是比较简单的

全部都是上电连接电脑,灯都不亮,给我拆掉的电容也是同样的问题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都是上电连接电脑,灯都不亮,给我拆掉的电容也是同样的问题才拆的

3号补了电容还是不好?

灯不亮的症状好像都是单片机不工作了

我自己也是尝试着弄弄看,你想修,我的建议还是先找卖家,卖家搞不定或者方法不合理,你再考虑我这边吧

网友:
电调黑色外皮吸热,以后厂家把外壳做成白色,或者镀成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