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断了!

楼主(2015-05-07):
上机壳的时候把信号线直接整断了,天九的,求救!

网友:
2.4G天线而已,量好长度剥掉一节屏蔽层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
买条天线重接上

网友:
买一条就是了  便宜

网友:
重新买一根 插上

网友A:
哎!通病相连。。我的也被浆给打断了。一根线连邮费要近20元。。MD 玩模型啊!还真是 。。。。。。!邮费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通病相连。。我的也被浆给打断了。一根线连邮费要近20元。。MD 玩模型啊!还真是 。。。。。。!邮费坑 ...

对头

网友:
我也是才把d10接收的天线搞断一根,拆了根报废笔记本的天线换上了,也可以淘宝买根线换上

网友:
弄一个坏的无线路由器天线,拆下来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