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

楼主(2015-05-07):
我新手菜鸟 组装了SU-27,在安装电子设备时候出现不能解决的问题 帮分析下
问题就是摇杆左右动时候向左拨,左右副翼都动一个升一个降,向右拨右副翼不动,左翼动。摇杆上下拨就是升降时候,向下拨摇杆尾翼左右副翼都动也正常,向上拨就没反应了 不动
遥控是XF-MODEL六通道的,去年入手的。接受器是MC六通的,适用了左右两个
舵机
,舵机分别接接受器1、2通道,电调信号接3通道。舵机也正常,也1、2通道调换过,不知什么问题 帮解决啊

网友A:
好像是混控的问题

楼主:
混控我也开了 搞不明白了

网友B:
可能我没懂,也许你没讲明白。你说的现象似乎不可能发生。还是把现象精准的描述出来,才好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