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APM/PIX预防放生设置

楼主(2015-05-07):
多旋翼的放生,一般是由于GPS漂移、丢星所致,以下是个人在使用过程中总结的一点点小经验,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1、通道6指定到旋钮,功能选择为WP SPEED(航点速度)使APM/PIX可以用旋钮在飞行中改变航点速度。

2、找到旋钮对应安全速度的位置处,在要遥控上做个标记。
改变旋钮位置,刷新missionplaner里的参数

确定安全位置,如:300cm/s

而旋钮极限处是1000cm/s。

原理:GPS漂移时,若正在使用GPS模式,飞机会立刻高速飞走,速度过快来不及切换到非GPS模式,飞到目视距离以外,又没有图传设备的话,飞机就放生了,而降低航点速度可以让你有足够时间发现飞机失控并切换到不依赖GPS的模式;若设置的航点速度过低,在需要使用RTL返航时可能造成飞机飞到中途就没电了,用旋钮调节返航速度,既可以保证平时gps漂移时不至于高速飞走来不及反应,也可以保证正常返航时的速度需求。

注意:若使用失控RTL,需要在遥控上同时保存失控时模式拨杆的位置和速度旋钮的位置。

希望这点小经验能帮助大家预防放生。

网友:
技术帖,造福模友,帮顶

网友:
澶辨帶濂藉鏃跺

网友:
这个好 要顶

网友:
e ..gps失控的时候还有个设置是可以选择定高或者降落..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经验之作

网友A:
没那么麻烦吧 开启gps故障判断 如果gps发生漂移 飞控可以控制飞机进入定高或降落模式 这飞控放生的可能性很微小的

网友:
也是一种 思路,不过 玩 APM 两年,没有私奔过。 最严重的一次, 在天上,GPS 的 VCC 正极 松开了, 自己降落了,

网友:
看来apm pix 是最安全飞控,不带一键奔逃及一键放生一键炸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吧 开启gps故障判断 如果gps发生漂移 飞控可以控制飞机进入定高或降落模式 这飞控放生的可能性很 ...

麻烦您说一下怎么开启gps故障判断功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您说一下怎么开启gps故障判断功能。谢谢了

高级调参里找一下吧 有一项gps故障保护 打开就好 把值调到十米左右就好

网友:
        GPS失效的时候飞机也不能RTL了,再说地面站里有GPS故障 包括漂移的数值设定比如10m  超过这个值   ,就会触发GPS故障而转为  定高。

网友:
换M8N 模块 和 双模天线 不要120元  飞起来 稳定收到18颗星以上 这样才安全   不要想着会丢星了

网友:
GPS飄搖就會自動轉定高或降下。PIXhawk 3。2/3.2.1 IMU同指南針出現故障不用2秒就轉下降.如發覺pix發傻自動下降。請盡快找一個安全地方下降及直時檢查log (ekf error) 不要想在天空飞多幾分鐘。多數炸機收場!!!

网友:
有效的还是先预设一个地理围栏,这样即使放生了。触发了围栏就会回来,也可以选择忽略让围栏自动在退后若干米  妥妥的啦

网友C:
调参是中文的?

网友D:
很给力哈, 技术交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