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充电器,最近在某宝上看到了乐迪的bc168充电器,请问如何?

楼主(2015-05-07):
一直在用a6,最近在某宝上看到了乐迪的bc168,请问大神们谁用过,好不好???

网友:
BC168不错啊,跟A6差不多,好像不是乐迪的吧

网友A:
又a6了还考虑什么bc168啊…两个都是一个档次的,要么升级pl8或者同级别的,要么就a6凑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a6了还考虑什么bc168啊…两个都是一个档次的,要么升级pl8或者同级别的,要么就a6凑合用着吧

好的,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