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仪模块能用51单片机DIY吗?

楼主(2015-05-07):
通过混控两个舵机控制固定翼左右副翼的自动平衡仪模块能用51单片机DIY吗?哪有教程?或有成品卖的?

网友:
可以   但是实际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A:
如果 不是有 特殊功能 需要 绑定,,
那,你最好 直接 买 CC3D 和 什么的 便宜

直接用。。。

网友:
可以自己diy,但要有一定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不是有 特殊功能 需要 绑定,,
那,你最好 直接 买 CC3D 和 什么的 便宜

CC3D???飞控多旋翼穿越 我是说通过控制舵机调节固定翼的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