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07):
小弟在这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目测: 硬件安全锁。

网友B:
安全插头  油机上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插头  油机上标配

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硬件安全锁。

这东西如何使用呢?

楼主:
是不是拔掉塑料插头就停止供电了呢?

网友:
拔掉通电 插上断开,相当于一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 硬件安全锁。

完全正确。补充:接线后还需要在软件中设置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