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烧电动固定翼三年之后,昨晚入了油动,请教一下

楼主(2015-05-07):
我入了460元不带摇控那种油动,15级的,几十元一个发动机的那种,请问这种机值不值得买?
如果很难调试,我宁愿买贵点的,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多时间在这方面研究,请前辈指导!

网友:
那种东西入了估计你又要退油了,买个OS、saito之类的吧,三叶都不建议用

网友:
电动都退了,油动更难搞,不会再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值得你购买。
调试发动机比较费时间,也需要经验,飞行时的风险也大。
你的情况,至少买个三叶 ...

谢谢啊。。。

还有就是,天地飞的摇控可以用吗?我是说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还有就是,天地飞的摇控可以用吗?我是说稳定性。。

天地飞 完全没问题。

网友:
也不一定 磨练的 就是你的心智  看看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那种破玩意搞定了 以后啥也不怕了  不过要注意安全
  祝成功

网友:
那机不好!买个国产机就行虽然贵一点,三叶还行,康克也不错.

网友:
场地风大的话 40级起步 三爷 康克 OS YS 看你的经济能力了 遥控器也是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还是上三叶或者os的吧,那个小发动机我也有两台,自己根本调不出来,还是请de高手调的,很麻烦,,,调好发动机是概率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还有就是,天地飞的摇控可以用吗?我是说稳定性。。

飞油鸡的遥控器,首选当然是久经沙场考验的日本fubuta,我一直用
futuba6exhp+rh136,5年下来,从未失控。
国产tdf飞油鸡,有待时间的考验。

网友:
那种垃圾发动机千万别要,最起码也要三叶,高低速好调,遥控国产控完全可以!

网友(2015-06-07):
我 朋友用TDF6飞油机好 几年 了

网友:
天七就挺好用的。

网友:
有钱的话,汽油机是不错的选择。就是没有太小排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