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GPS问题求解

楼主(2015-05-07):
飞了一个多月,一直还算正常。

因为原电机动力
不足,所以升级了电机和电调,然后进行试飞测试。

第一个试飞测试还是很正常的

到第二个起落开始,GPS就发抽了

情况如下:
1.搜星正常后(全绿灯闪烁)解锁,起飞时猛的向一个方向飞,然后直接翻机

2.用姿态模式起飞,很正常很稳定,起飞后打到GPS姿态,开始无法定点和自稳,就开始向一个方向飞,是飞不是飘,就像打了方向舵一样。立马打回姿态,自稳又正常了

3.起飞前做了指南针校准,指示灯显示是校准通过了

感觉是GPS问题
求解,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做校准

楼主:
你指的是指南针校准还是IMU校准?

如果是指南针校准,我已经试过了,依旧这样。

IMU的话,调参软件提示:“IMU正常,无需校准”

网友A:
换桨,杂牌别用了。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桨,杂牌别用了。真的。

应该不是浆的问题,如果是浆的话,为什么之前没事,后面又出现这个问题,我按朋友的推荐换了仿APC的1238~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GPS试试。

楼主:
搜索
复制

问题就在于没有gps让我测试

网友:
看看本地的朋友有没有先借一个!

网友:
跟我的一样,直接飞丢了,我估计是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桨,杂牌别用了。真的。

真佩服您的分析能力! 姿态模式正常,跟桨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您的分析能力! 姿态模式正常,跟桨有关系啊!?

哼~~~

网友C:
电调行程重新校准过没,之前我换过单独一个电调,忘了做校准,就爱抽了,校准之后一切okay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行程重新校准过没,之前我换过单独一个电调,忘了做校准,就爱抽了,校准之后一切okay

与电调无关

网友D:
敢不敢正儿八经的买个正品apc!天天仿仿仿,垃圾桨值几个钱。测试你还不用好桨排除下问题。

网友E:
额,你确定是打到了GPS模式而不是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你确定是打到了GPS模式而不是手动模式?

我校准完指南针就设置舵角把手动换成失控保护,何来的手动?

我还没糊涂到手动跟姿态分不清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不敢正儿八经的买个正品apc!天天仿仿仿,垃圾桨值几个钱。测试你还不用好桨排除下问题。

就是测试才不敢用好桨,真的有问题有多少好桨拿来炸?
更何况,已经很明确不是桨的问题,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纠结桨的好坏?
我就问你如果是桨的问题,为什么就GPS出现故障而姿态正常?

网友(2015-06-12):
本人的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现在解决没有,你看一下你的GPS安装的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