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使用单体的好还是使用多芯并联增大容量好的话题的讨论

楼主(2015-05-07):
如标题所示,我插个内部帖子链接,关于动力电池是使用单体串联的好,还是使用个多个电芯并联增大容量然后再串联的做法好的论战,有兴趣的可以移步这里看看,废了我不少精力来表述这样的一个科普性常识,望更多的新手能看到,对自己以后diy东西时候购买不带电池管理芯片的动力电池的时候,能去伪存真,鉴别真假,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的话,我就没有浪费这么多精力疯狂的回帖了,移步的同志请友情帮顶贴,让更多的人看到,普及到更多的人,就不枉我一番苦心了,谢谢
以下是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2858&extra=&page=3

楼主:
再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认识到一些人和事本没有自己想想的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认识到一些人和事本没有自己想想的那么简单,呵呵

两位大牛的辩论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请教下:并联情况下,内阻小的放电流大,那么他电压不是应该降得更快吗?又如何保持等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位大牛的辩论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请教下:并联情况下,内阻小的放电流大,那么他电压不是应该 ...

我的理解就是并联就会导致2块电池的电压不是一样递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就是并联就会导致2块电池的电压不是一样递减。

楼主说的并联必然是同时递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并联必然是同时递减的

你看清楚,楼主说的是可能初次会这样,但是使用次数多了,就会造成不平衡。这也就是并联的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并联必然是同时递减的

去看那个帖子43楼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用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268f597c
这里有个说得很清楚、可以去看看
我的电池现在1P 2P 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位大牛的辩论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请教下:并联情况下,内阻小的放电流大,那么他电压不是应该 ...

我不敢当大牛,另一位算不算大牛,我想我都不敢当了,他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体更保险一些

你的感觉是是对的,想看为什么看我新编辑的帖子,写的很详细了,举例也尽量简单明了的把当中的原因道出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937&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清楚,楼主说的是可能初次会这样,但是使用次数多了,就会造成不平衡。这也就是并联的缺点

是的,真正的简单白话的机理和厂家生产过程还有行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行业内的尖端人士的观点在我新帖子里面写的很详细了,尽量白话的写出来了,力求大家能看明白,有耐心看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937&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真正的简单白话的机理和厂家生产过程还有行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行业内的尖端人士的观点在我新 ...

看了那个帖子!觉得确实单体大容量 6S 15000比6S 8000并联好!不是因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