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版首飞测试

楼主(2015-05-07):
?from=y1.7-1.2
之前用的还是老版的精灵2+2D云台,3D云台确实要稳定很多。结合DJI Pilot,操作与设置也比以前方便多了,720P的图传效果很不错,就是我的IPAD MINI2走电有点快。另外最好配个遮光罩,我考虑用黑硬纸板自己做个。
视频只是测试随便飞飞,也不讲究效果和取景了,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A:
如果你没有修广角,这个无畸变镜头真不错

网友:
飞场状况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修广角,这个无畸变镜头真不错

啥都没调,就是改了下播放速度,剪辑了下

网友B:
在自旋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畸变,不过相对P2V好很多。

网友C:
有的时候天际线有点斜,云台俯仰动作起始点不够柔,左右也是,不知道从设置上或操作上能否做到更好

网友D:
every breath you take,不错。今天播放了4K和1080的视频,确实4K卡,电脑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every breath you take,不错。今天播放了4K和1080的视频,确实4K卡,电脑带不动。

不知道4K 电视能不能直接播放

网友:
不清楚,主要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是1080的。反正我笔记本带4K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自旋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畸变,不过相对P2V好很多。

对,自旋还是有点畸变的,但效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天际线有点斜,云台俯仰动作起始点不够柔,左右也是,不知道从设置上或操作上能否做到更好

云台俯仰应该是我操作的问题。天际线斜是因为我开始云台调的是跟随模式,结果一打左右平移云台就会歪脖子,这些都被我剪辑掉了,最后快降落时才改成了FPV模式。兄弟观察得好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