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第4版了!还在修改,大活给点意见!

楼主(2015-05-07):
由于怕震动,改成30的管子,电机座也自己画的,30MM电机座,电调放电机座上,空间够用,2个乐天50A都可以的!
大伙给点意见!

网友A:
调重心 难啊。。 电池怎么调

网友B:
我感觉和大疆 悟的管子一样大就行  大疆的还是变形的 楼主这个不变形应该不会震动  还有 我感觉螺旋桨平面离飞机重心太远  可能造成震荡

网友:
这得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和大疆 悟的管子一样大就行  大疆的还是变形的 楼主这个不变形应该不会震动  还有 我感觉螺旋桨平面 ...

震荡?就怕这个啊,所以一直没有做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重心 难啊。。 电池怎么调

电池留空间了,可调的!

网友:
为什么要像悟? 那结构就是不行的  还去仿它 。。。   多轴最靠谱的 还是 几轴 几臂 都从中心板来 最靠谱

网友:
要不然,也做一个变形的,要不然就不要做了,这个结构又不好

网友:
X淘马上就有跟悟一样变形的卖了,你这个不变形的有点难

网友:
本来以为只有仿inspire的,没想到还有仿voyage的

网友C:
说实话LZ你的这个机架的确没啥意思,最起码下面的脚架你要是参考一下华科尔的机架算是有点含量,不然没有什么热点可谈,只代表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LZ你的这个机架的确没啥意思,最起码下面的脚架你要是参考一下华科尔的机架算是有点含量,不然没有什 ...

只是设计一下。玩玩,东西还没做出来,考虑了好多,还是不做了!费钱不说,怕结构不好,浪费2000多大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设计一下。玩玩,东西还没做出来,考虑了好多,还是不做了!费钱不说,怕结构不好,浪费2000多大米啊 ...

但是我还是鼓励你去做,但是做就要做到新颖的,还是说脚架的问题,其实零度的脚架设计的也是很不错的,如果做好了我可以买一个

网友(2015-07-02):
这不是华坑吗?

网友:
高人啊,什么软件?

网友:
弄成阿凡达里的四轴吧,那样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