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烧单片机的,修好了

楼主(2015-05-07):
前面帖子里说了,STM32F103CBT6 击穿了,加电电源灯也不亮,网购了2片试试看

击穿照,击穿位置貌似是对应到电调信号线

原板子上是MYS,产地马来西亚?新片子是国货CHN

拆掉,小细脚还是有点担心搞不好

贴上

烧写过程有参考泡泡的,不过他使用Jlink,我只有usb2ttl,可是我找不到BOOT0,幸好OPENPILOT有方法,原来板子上的+3.3v和SBL就是烧写开关,
How to Flash Bootloaders with USB DFU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How+to+Flash+Bootloaders+with+USB+DFU
How to Flash Bootloaders with an FTDI Cable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How+to+Flash+Bootloaders+with+an+FTDI+Cable

然后问题来了,刷了泡泡的bl_cc3d.bin固件,可以连上GSC了,但是无法UPDATE,然后使用官方的CC3D V4 bu_cc3d.opfw 也不行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Bootloader+Update

怎么刷都是上图症状,update后并不像泡泡视频中很顺利刷上,没反应,提示我手动更新,可是官网根本找不到其他固件,折腾不下去了,

想到里面有个保存固件,可惜之前我没保存过固件,只有找人要了,进上海穿越群,疯子很快上传了固件

百度云附件:cc3d 1502.bin

bingo!该出现的都出现了

.

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
最好的刷CC3D的帖子,顶

网友:
太棒了,真的昰高人輩出,佩服

网友:
我也烧了一个cc3d估计问题和你一样,有空换一块stm32

网友:
ttl可以刷吗

网友A:
我是接电 板子灯都没有反应了

楼主:
就是用ttl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接电 板子灯都没有反应了

一样的症状,我换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ttl刷的

可以告诉我怎么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我怎么搞的吗

你没仔细看帖,都在上面啦,再看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仔细看帖,都在上面啦,再看一遍

那个sbl  需要一直短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仔细看帖,都在上面啦,再看一遍

求分享下固件,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sbl  需要一直短接吗

ttl烧写的时候需要短接,写完后就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ttl烧写的时候需要短接,写完后就去掉

我的是迷你的cc3d   有一个bl  焊点短接  连接不了

网友:
最强的刷CC3D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迷你的cc3d   有一个bl  焊点短接  连接不了

上图,没见过裸版的minicc3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没见过裸版的minicc3d

这个样子

网友C:
用洗板水,洗洗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洗板水,洗洗更健康

不洗,环保,其使用酒精洗过了

楼主:
把BL两个焊点短接不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迷你的cc3d   有一个bl  焊点短接  连接不了

哦,抱歉,刚看懂你的意思,还以为你的焊点短接连接不了,你怎么连线你的ttl的?详细说明一下
tx,rx可以尝试着交换,另外刷ttl的时候这个micro usb不需要接的

网友B:
tx  rx  尝试更换过了还是这样  ttl  线也更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  rx  尝试更换过了还是这样  ttl  线也更换过了

单片机换了吗?供电是从ttl走的吗?接的main口吗

把你的接线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  rx  尝试更换过了还是这样  ttl  线也更换过了

撤了,睡觉

你用什么软件连接的,是下面这个吗

网友:
好啊,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症状,我换单片机就好了

你买的单片机连接有吗买好安装好就可以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单片机连接有吗买好安装好就可以用了吗

你搜一下吧,STM32F103CBT6  QFP48,安装好后按上面的方法操作

网友A:
我怎么驱动都没有办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驱动都没有办法安装

你到哪一步了,用ttl把BL写进去了吗,写好之后去掉sbl的短接,BL写好后USB插上去才能用

网友:
英盲很悲哀

网友D:
我也有一块貌似也烧了这个,通电用手摸烫手,有个灯也不亮了。神一般的楼主能不能也帮我修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貌似也烧了这个,通电用手摸烫手,有个灯也不亮了。神一般的楼主能不能也帮我修修呀?

话说寄来寄去的成本也不小,另外我这里没现成的片子,买个片子,然后问问看修手机的地方帮忙吹上去什么价吧,迅速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到哪一步了,用ttl把BL写进去了吗,写好之后去掉sbl的短接,BL写好后USB插上去才能用

第一次玩,换好了   接下来我都不知道怎么搞,可以加你qq吗

网友:
最后的帖子救人无数

网友(2015-07-04):
楼主你好,耽误您一点时间,新手向您请教个有关cc3d的故障问题:
我现在手上有两个迷你的cc3d,出现了同样的故障(应该都是连接了家里的台式电脑后出现故障的,那个USB口,仿佛有点漏电)。  具体是~正常连接电脑后,两个灯长亮,五秒钟后,蓝灯开始慢闪,绿灯一直长亮,地面站没反应,无连接。
麻烦您看看这种情况是单片机坏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故障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