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P3大疆app加入调节显示亮度的监视模式功能。

楼主(2015-05-07):
       今天中午用miniPAD2做监视器,可是调到最大亮度也看不清屏幕。环境太亮。即使用遮光罩效果也不好。最后调节ios等参数效果就好得多(只是指看得清楚,实际上画面是稍微过度曝光的)。但是因为既看既所得,拍摄的视频就是过曝的,影响了视频质量。

       说得具体点,调节P3右侧的旋钮,画面就会变亮了。但是拍出来的视频资料就会过度曝光。所以建议为监视屏幕,单独设置个调节参数。当然缺点就是不能真实反映拍摄的效果。但是可以单独设置个模式,相互转换模式就可以了(例如可以设置C2键来转换)

所以建议大疆加入单独调节屏幕亮度的功能。这样就会免除看不清屏幕的烦恼。不知这个建议合理不?

网友A:
你是指调节曝光,但是不反应在实际拍摄出的相片或视频里?这不有病吗?屏幕有多亮是平板或者电话的事儿,大疆做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调节曝光,但是不反应在实际拍摄出的相片或视频里?这不有病吗?屏幕有多亮是平板或者电话的事儿,大 ...

请你具体操作下,思考后再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调节曝光,但是不反应在实际拍摄出的相片或视频里?这不有病吗?屏幕有多亮是平板或者电话的事儿,大 ...

模式可以转换,要监视屏幕时屏幕亮,要看真实效果可以转换。

网友B:
LZ说的应该叫EV补偿吧。。。。相机高级菜单里有的哦。。。
如果要显示画面和录像画面进行分别EV补偿,貌似也做得到。就看这个功能有多大的用户需求量了。

网友:
DJI要是听客户意见修改,就不会出现很多人的吐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应该叫EV补偿吧。。。。相机高级菜单里有的哦。。。
如果要显示画面和录像画面**EV补偿,貌似也做得 ...

是的,但是这样调亮了,会让SD卡里的视频过度曝光。所以建议单独调亮画面显示即可。而SD卡里面的视频不受影响。

网友C:
站树低下在来调 楼主是说屏幕很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站树低下在来调 楼主是说屏幕很暗吧

非也非也。。。仔细看帖。

网友:
支持比较人性化的功能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