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180CFX贼的真正方法,让新手也能把180飞的和大机一样稳!

楼主(2015-05-07):
大家解决180贼的方法是把高级感度设置里第4项‘十字盘加速度(敏捷度)’减小,这是错误的。应该把‘十字盘加速度(敏捷度)’加大到200,减小升降、副翼行程(65左右),加大升降、副翼EXP(25左右中点减缓)。

为什么呢,首先解释一下‘十字盘加速度(敏捷度)’:
比如副翼摇杆向右打30度。当敏捷度为200时,飞机会瞬间达到30度每秒的向右翻转速度。当敏捷度为0时飞机会花上3秒钟的时间慢吞吞的由10度每秒加速到20度每秒再加速到30度每秒的向右翻转速度。所以敏捷度其实指的是加速度或跟手度。减小敏捷度是为了模拟有副翼。

在实际悬停飞行中比如飞机已经向前倾斜5度,正往前慢飘。我们把升降摇杆往回轻拉3度希望飞机向后以3度每秒的速度翻转。当敏捷度为0时飞机要等到3秒钟以后才慢慢达到3度每秒的向后翻转速度,飞机已经飘好远。
又比如飞机已经向前倾斜50度,正往前狂飞。我们把升降摇杆往回猛拉30度希望飞机向后以30度每秒的速度翻转。当敏捷度为0时飞机要等到3秒钟以后才慢慢达到30度每秒的向后翻转速度,飞机早就看不见了。

所以先把敏捷度调到200,飞机就跟手了。但180真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是它翻转速率太大。比如当副翼摇杆向右打5度,其他电直会以5度每秒的速度向右翻转,180会以50度每秒的速度向右翻转,真要命!所以把副翼行程调小到60,180就会以30度每秒的速度向右翻转。然后把副翼的EXP调到30,180就会以10度每秒的速度向右翻转。这样180就非常好飞了,又稳又准又狠,当之无愧的小机之王。

网友:
说的我心动,赶紧试试呵呵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设置线去调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设置线去调整 ?

不用设置线,7通控就可以。

网友B:
你的说法不准确。加大十字盘速率的确是提高跟手度,但是,提高跟手度并不适合新手。特别是四轴转过来的新手,减低十字盘速率,机器才更加“木头”。。。新手需要机器又稳又木,而不是跟手

网友C:
楼主请问你下,不是说只有地平线自己的空才可以在控上调数据吗?我本人手比较小,地平线的控真心用不来,自己有一个华科尔的d7e(原装的只刷了固件和端接电阻,算6通的吧)我用着很好,在d7e上可以直接调数据吗?不需要线了?
直接用线调也会是可以的吧

网友:
嗯,有道理,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说法不准确。加大十字盘速率的确是提高跟手度,但是,提高跟手度并不适合新手。特别是四轴转过来的 ...

的确是这样,对于还不会碎舵的新手来说怎么调都不会稳。把机器调木能防止新手过度打舵,但是如果飞机偏的厉害反而会救不回来。所以调木根本不能减少炸机概率,反而影响手感,不如调EXP。飞机快速的来回翻转就好比在做钟摆反而是一种变相的稳而且定点。新手航线、四面都不会,飞机慢速来回翻转只会漫天飘,更容易炸鸡。
新手要学的第一项应该就是对尾悬停中的碎舵。太木的机器会让碎舵无效化,只会导致新手永远也入不了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下,不是说只有地平线自己的空才可以在控上调数据吗?我本人手比较小,地平线的控真心用不来,自 ...

我也是D7E,刷的M固件加两个三段、两个旋钮。而且D7E居然能显示180CFX部分回传数据,不过敏捷度显示成纬度值了,看数据变化能判断出大概值。D7E和180简直是绝配。
目前好像还没有出调节软件,所以线只能用来升级固件。我也没有线。
在D7E上设置成DSMX、8通就可以对频了。

网友D:
楼主,我的D7E刷的G固件,加了两个三段开关,180是什么机?线是什么?新人不懂,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D7E刷的G固件,加了两个三段开关,180是什么机?线是什么?新人不懂,求教。

180CFX  180级别的碳纤无刷轴传六通无副翼小机。你可以在论坛里搜索‘180CFX’能了解更多。
线是把机上的3轴陀螺仪连接到电脑从而进行设置的数据线。目前这条线没什么作用,7通控同样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D7E,刷的M固件加两个三段、两个旋钮。而且D7E居然能显示180CFX部分回传数据,不过敏捷度显示成纬 ...

恩恩,我刷的是G大的固件,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去升级旋钮和三段,爽飞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