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直滴滴响,求解

楼主(2015-05-07):
中午有一个电机启动的时候一顿一顿就是不转,加点油门后正常转动但发热异常。后来我重新校准电调,电机还是那样。但是再连接好飞控,解锁后,电机就一直滴滴地响~~~求问有没有老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电调控制线没有信号吧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有几种可能。一是在定子和转子之间是不是进去什么异物了。二是从电调出来的电源线缺一项,或是有一条电源线出现接触不良或断线。三是电调出了问题。最简单的检查方法就是用这个电调连接另一个点机试试。 至于重新上电后电机滴滴的响,是不是进入了电调的设置模式。

网友:
把电机换到另一个电调试试。如果还是一样,仔细看一下电机,看是不是掉磁片了

网友:
过来也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

网友:
堵转了吧,可能是电机和电调不匹配,什么电机?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很多次了,这个问题有三点,1是电机堵里面有异物,2是电机缺相,就是电机3根线和电调3根线有问题接触不良或者断了,4是接收机油门通道插反或者插错。基本是这些问题,其他问题楼下解决。先排除这3点基本问题看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马化腾我773079402。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很多次了,这个问题有三点,1是电机堵里面有异物,2是电机缺相,就是电机3根线和电调3根线有问题 ...

说得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电机一顿一顿我试过,原因是电机缺相!!!

网友:
没那么复杂,其实就是他电调插接收机时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