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烧了还能飞 就是想问下这样对电调有坏处不

楼主(2015-05-07):
电机烧了还能飞   就是想问下这样对电调有坏处不

网友:
下一步就该绍电调了!

网友:
嗯 烧电调的时候没准还顺带把电机也都烧了

楼主:
这么严重啊
看情况要买电机了

网友:
会烧电调的。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下 油门由小变大 看看电调温度 影响 应该是有的

网友:
感觉不是很好。。重新绕线吧

网友:
关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找出来。不然会不会换了新电机再烧呢?

网友:
楼主 怎么看电机烧了?

网友:
烧电机,烧电调,烧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