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舵机不知道怎么装了。

楼主(2015-05-07):
发个舵机的装机图片好吗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搜977,图片多的是。
我前面也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977,图片多的是。
我前面也发过。

我找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977,图片多的是。
我前面也发过。

舵机三个都一样,不知道那个装那里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一个试老   又可以学习点知识  多好

网友:
哦,你说的是对应的插口?切熄火然后操作副翼和升降就可以看出来,舵机随便插拔,别太用力就行。

网友:
舵机都通用的,你先通电把舵机回中在装摇臂,后面两个是并排(舵机有线的超上别反了,升降舵机也是一样

网友:
3个舵机都是一样一样的 随便哪个都行 舵机臂在上面

网友:
面对飞机,前面单独的舵机插最右边插座,左后舵机插中间插座。。。然后你做上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