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不能切换定点模式

楼主(2015-05-07):
大家好。我的apm飞控是2.6版本gps是7m。雷讯。问题是这样的。刷入3.2以上固件可以自由切换自稳和定点模式。但是飞行不太稳定。怎么调都晃。有人说APM最多刷3.12或者3.15固件。好吧。刷了低版本固件之后确实稳定了一些。但是不能切入定点模式了。拨动
遥控器
。在地面站上可以看到飞行模式的光标移动到定点。可当前模式一栏依然显示自稳模式。实际飞行时也不能定点。gps数量是7棵以上。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不懂,在学习CC3D由易入难

网友B:
我的两个APM2.8的都是刷的新固件。一个是3.2的一个居然卖家给我刷了3.3的。不过我觉得那个3.3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两个之前都是4轴,后来有一个升级680六轴了。飞的都很稳定的,特别是自动调参后操控起来很灵活很跟手。我觉得吧和机子本身配的动力有很大的关系。动力储备足了自然就稳了。

网友C(2015-06-16):
当然了看看APM的说明,3.2固件有定点模式,3.2固件一下只能有留待模式。在飞行模式里选留待模式就可以定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