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穿越,一晚上装好,发现个问题

楼主(2015-05-07):
慢推油门2号跟4号电机会一卡一卡的  油门直接推大点的话就不会,电机跟电调焊一起的焊点肯定过关
油门校正了,还是一样,问卖家,他说是正常的,大家碰到这现象了吗?
还有1550花牌3S 25C 没挂808 悬停7分30 正常吗  纯新手 望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调线性不好
没有重量,续航时间说不好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你电机电调和好的换一下 看看到底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 还是其他问题  对我来说是不正常的我也不会接受  飞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网友:
电机缺相会卡,你这个明显不严重,重新接下电机和电调的连线试试吧,个人意见,试一下吧。

楼主:
脚架是飞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你电机电调和好的换一下 看看到底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 还是其他问题  对我来说是不正常 ...

电机和电调焊一起了 焊点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肯定是不正常的,我装过两架穿越机,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哪出了问题,好好查一查,用排除法,如果确定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要果断地找店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是不正常的,我装过两架穿越机,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哪出了问题,好好查一查,用排除法,如 ...

应该是电调, 好盈12A的 4个接线供电全接上飞控,不知有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电调焊一起了 焊点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

拆下来和好的连接试试  找故障不怕麻烦

网友C:
我遇到过,第一次试飞情况和你的一样。重新连电脑调四个电机的启动脉冲,要求能可靠启动,保存后再飞,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
电脑设置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第一次试飞情况和你的一样。重新连电脑调四个电机的启动脉冲,要求能可靠启动,保存后再飞,就完 ...

我直接用1分4的线 接在接收上 没过飞控都是那样 换了电机也是 确定是电调了 明天寄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1分4的线 接在接收上 没过飞控都是那样 换了电机也是 确定是电调了 明天寄回去

CC3D里要你设置PWM频率的,分普通和高速,你要设置对。我用银燕电调,设置高速,一切正常。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忘说了,就是电调的启动力度调整,这事我也遇到过,情况和你的一样,最后在电调设置中将启动系数0.75改为1.00就可以了。就是接电时用油门摇杆按说明动几下的事。

网友D:
进角堵转

网友:
你试试吧数据线拔了再推油,我的插数据线也是这样,但是拔掉就正常

网友:
调参软件里单独设一下2和4的最低转速,你这种现象,在软件里稍微调高一点就行

网友:
我的也一样,在插USB连接电脑的时候,但是非是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过,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随后你再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网友:
银燕的通病

网友E:
天线断了????

网友F: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但我感觉不影响使用,动起来就不会再卡顿了,而且油门可以直接给大一点,因为这个转速离起飞还有很大差距。也是第一装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断了????

接收自己修过的 换了2.4G模块不用天线跟原装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但我感觉不影响使用,动起来就不会再卡顿了,而且油门可以直接给大一点,因为这个转速离 ...

好吧 ,好多人有这问题,我寄回去给卖家了 4个电调 只有一个会这样,刚买全新的,看着总有点不舒服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一摸一样,电机顿顿的。但是不影响,还是一样起飞

网友:
你是第一次装银燕穿越机电机么?螺丝用的多长的?不要用附送的最长的螺丝,最长的螺丝配合3mm的板厚会把电机内部顶坏。

之前我也有这个情况,后来发现是螺丝用的太长了,把电机的漆包线顶断了,导致电机缺相堵转。
你可以试试,如果你的电机3条线其中拔掉特定的一条以后还是堵转,插上也堵转,那就说明你的电机的那根线断了。
如果这样,就建议你把电机拆开看看螺丝孔位上方的漆包线是否完好。

网友:
启动堵转是很严重的问题,不检查好贸然飞行很有可能会烧电机。

或者,你可以试试去掉螺旋桨,让全部电机在地面50%油门空转2分钟然后检查电机温度。
如果有闻到味或者,那两个堵转电机温度过高,就很有可能是缺相了。

网友:
楼主大油门会遇到这情况吗?如果大油门不会这样,把cc3d放在平一点的地方在重新设置一下,起飞的时候放在平一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