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

楼主(2015-05-07):
各位大侠螺旋桨会影响多旋翼的飞行姿态吗

网友:
影响震动,,

楼主:
我看了自己用的桨,同一个型号的桨大小稍微有些差别,不知道您注意这个问题了没有

网友:
飞行姿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自己用的桨,同一个型号的桨大小稍微有些差别,不知道您注意这个问题了没有

买好一点的桨呗!然后做一下平衡就差不多了

楼主:
就是调参数怎么也不行不稳,我就把桨的位置换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比较了一下,桨的大小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好一点的桨呗!然后做一下平衡就差不多了

做平衡?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怎么做平衡?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平衡?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怎么做平衡?请指点

你搜一下视频,,口述不好说。。。还有电机的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视频,,口述不好说。。。还有电机的动平衡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