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壳修补问题

楼主(2015-05-07):
船壳装五金件后面的孔开错了,想问下用什么修补?如果要重新喷漆,本来的光油要不要打磨掉?

网友A:
洞不大的话用环氧胶

网友B:
有条件可用玻璃丝布加环氧树脂补,没有可以用厚点的塑料片做成合适的形状用环氧胶补上。

网友C:
外面贴胶纸,里面灌把兄弟,很快搞好
用环氧也行,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