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61到货,组装过程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5-05-07):
之前飞过两架z84,对这款飞翼印象相当好,能快能慢,给大油门在天空呼啸而过那种爽快,实在是让人大呼过瘾前几天看到fx-61特价,果断入了一套
今天到货,组装过程电机座遇到点问题,想问问玩过这套飞翼的朋友如何处理
问题就是电机座安装后上下有较大缝隙,会导致胶粘不够牢固,要如何处理比较好
还有我打算配朗宇2216 1250kv电机,电机大小合适了吗,会不会不够力

上下泡沫之间有较大缝隙,怕粘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几钱

290包邮

网友B:
z84小巧好带的特性就木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z84小巧好带的特性就木有啦

可以做fpv载机
想慢慢尝试下fpv

楼主:
自顶求指点

网友C:
我也正在装,缝隙没有没这么大,但还是在侧面上了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装,缝隙没有没这么大,但还是在侧面上了热熔胶。

我也是这么干的,接触不到的位置热容胶伺候
你用的多大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干的,接触不到的位置热容胶伺候
你用的多大的电机

2814KV1250  4S  9*6折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14KV1250  4S  9*6折叠桨

看来我也要配折叠桨,桨大了降落容易刮到

网友:
漂亮的飞机,不便宜吧。

网友(2015-06-15):
哪里搞活动,我也买,我之前飞过

网友:
这机大了很稳!
适合fpv航拍

网友D:
装过这机,用来做FPV略勉强,小了。装出来飞行重量1.6公斤,还能飞,就是速度略快。

网友:
FPV?怎么不上FX-7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过这机,用来做FPV略勉强,小了。装出来飞行重量1.6公斤,还能飞,就是速度略快。

我看坛子以前的人说慢呀!最慢10KM最快60KM!在X5和FX61之间犹豫,X5随便上80KM,不过载重能力肯定不及F61!爬高能力谁厉害点呢?

网友:
大FPV机有大胖、X8、双子星,什么时候轮到7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坛子以前的人说慢呀!最慢10KM最快60KM!在X5和FX61之间犹豫,X5随便上80KM,不过载重能力肯定不及F6 ...

是因为配了朗宇的2820电机,还要配平,还得塞进PIX和空速管以及gopro导致整体重量过重,不得不提速来增加升力,速度稍有不够就会往下掉。正常平飞油门是70%左右。

楼主(2015-09-05):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装,缝隙没有没这么大,但还是在侧面上了热熔胶。

想请教下折叠浆那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