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疆代理帮忙拍了一个4K和1080的对比视频,有兴趣的可以下载。

楼主(2015-05-07):
本人一直纠结买4K还是1080,找代理商帮忙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分别用2K和4K进行拍摄,发现电脑播放4K视频还是相当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EIG7c
附本人电脑配置:

网友:
是的 我开4K的时候也有顿卡的感觉

网友:
不错 很有说服力的参考

网友:
用mac,固态硬盘,视频用mov格式,还算流畅。

网友A:
我5-6年前的电脑都不卡,这码率才60MBPS,毫无压力
你电脑不支持4K硬解吧,换个播放器试试看!
4K 100MBPS以下的码率一般最近2年的电脑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5-6年前的电脑都不卡,这码率才60MBPS,毫无压力
你电脑不支持4K硬解吧,换个播放器试试看!
4K 100MBPS ...

你用的什么播放器,我用暴风影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播放器,我用暴风影音。

完美解码
我电脑都5-6年前的了,现在随便个I5 四核都能秒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播放器,我用暴风影音。

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器试试看!
其他播放器 都卡 这个不卡

网友:
这支显卡太渣了~~

网友A:
太平洋电脑网-4K分辨率测试视频:吃烤鸭
这里有3种码率的4K测试视频,LZ可以试着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平洋电脑网-4K分辨率测试视频:吃烤鸭
这里有3种码率的4K测试视频,LZ可以试着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 ...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3年前买的电脑了。

网友:
不怎么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解码
我电脑都5-6年前的了,现在随便个I5 四核都能秒杀!

刚用完美解码看了,流畅的原因是你播放的不是4K的分辨率,你注意播放02编号的那个视频,你用完美解码播放右下角应该没有 这个标志,只有用暴风影音播放才会有这个标志。

楼主:
用暴风影音才是真正的4K分辨率播放,迅雷看看,完美解码都不是以4K分别率播放的。

网友B:
播放卡不卡是暂时的,视频是需要保存的,如果有价值有条件的话,分辨率当然是越高越好。
4K可以转成1080P,反过来就不行啦。

播放4K的话,还得有4K显示器或者4K电视配合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播放卡不卡是暂时的,视频是需要保存的,如果有价值有条件的话,分辨率当然是越高越好。
4K可以转成1080P ...

买精灵3,再买个4K显示器或电视,有点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