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ixhack的请进,可能是气压计问题?求教!

楼主(2015-05-07):
这几天试了试雷讯的pixhack,做工材质真心不错,接线也好看了很多。不过接线方面有一点,机头方向跟机尾方向调转一下就好了,现在的灯啊usb啥的都在机头上,要往机尾安装,真心不爽。
其实线这些也没什么,主要是目前定高很不稳定。。。。。。

主要表现在切到loiter模式,风一挂过,就会网上蹿几下。。。飞航线的时候,一会升高,一会儿降低。
开始觉得可能是布线影响了飞控,把各种线理飞控远远的,还是问题依旧。。。

不知用过pixhack的高人们,你们是否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我做的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才能避免气压计的问题?

网友:
你用数传连地面站,看看高度数值是否异常

网友:
我的也这样,我还以为我没设置好呢

网友:
忽然蹿高蹿低可能是减震没做好,可以看看振动值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