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我是不是买到山寨的S500机臂了

楼主(2015-05-07):
我的配置,飓风2216 9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 、ATG1045桨、 APM2.8飞控、4s5200电池,S500机架挂载小蚁相机和两轴云台,下午去试机起飞没什么问题,但飞到半空切定高模式然后一阵微风刮过来机架就开始巨震,机架开始掉零件(碳管脚架),赶紧切GPS勉强飞回来定住用手接住,电机烫的手都拿不住。请教下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机架太软还是别的原因,另外在桨已做平衡的前提下地面测试推高油门机臂就会出现高频震动,平时用一只手都能轻易的掰弯机臂(见图)有用S500机架的模友你们的加强机臂是不是都和我一样软?

S500加强版机臂(中间埋碳管),我用一只手轻易的都能掰弯?

S500加强版机臂(中间埋碳管),我用一只手轻易的都能掰弯?

这是正常状态

这是正常状态

网友:
我的S500稍用力也软!

网友A:
我用的是带碳管的,电机很烫是不是超载了?

网友:
据说这机架 不行 软!!还不如550

网友:
你力气 好大呀

网友:
有点软是正常的吧,毕竟硬的太脆,撞击易断,稍软有点弹性,撞击时可以缓冲吸能。

网友B:
一样软。。。这让我上次炸鸡零损失

网友C:
没有碳管的就是“软”的

网友D:
汗。我的S500双手握紧来扳,也达不到你这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我的S500双手握紧来扳,也达不到你这个角度。

求店铺地址,我一直怀疑我买到山寨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碳管的就是“软”的

我的机臂中间是有根黑色的管子,但怀疑不是碳管,倒像是尼龙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软。。。这让我上次炸鸡零损失

电机转速稍微大点机架就震的不行,根本都不敢快速飞行,尤其在有风的情况下起飞完全就是作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带碳管的,电机很烫是不是超载了?

你用多大的桨呢?

楼主:
根本没怎么用力的

网友E:
S500的机臂很多厂家在生产,其硬度与的混纤的比例有巨大关系。
1 上次我买的就是混纤少了,软,油门一大机臂就狂抖,重约39g。后来和厂家交涉,其新做的机臂就没问题了,重约43g。
2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硬度高的混纤较多,其外观颜色会淡些,因为混的纤维是白色的。
3 你看表面的丝状纹理,硬度高的纤维丝会较密。

太软等炸机吧,狂抖时拉力会剧降,飞机会往下掉,我试过了

网友:
机臂太软,别想炸机时损失小一点,加速狂斗,飞控也震傻了,什么情况也会发生

网友:
软的没你夸张。。。APM震动LOG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大的桨呢?

1038电机是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E:
S500的机臂很多厂家在生产,其硬度与的混纤的比例有巨大关系。
1 上次我买的就是混纤少了,软,油门一大机 ...

果真如此,之前还以为s500就一个厂家生产,今天去淘宝对比了几家的货也咨询了卖家,虽然对方说不知,但我现在能肯定的就是机臂是不同的厂家在做,质量自然不一样,还好之前的卖家看了我发的图片之后主动提出给我免费换四个机臂,这售后太赞了。另外层主提到的关于混纤比例及如何通过外观重量来判断的经验绝对涨姿势,准备入S500的模友都可以来学学,以防炸鸡

楼主:
个人愚见,你换个大点的桨试试,如果电调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载重过大桨的升力不足,电机超负荷运转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愚见,你换个大点的桨试试,如果电调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载重过大桨的升力不足,电机超负荷运转导致的 ...

额,我的没问题,我是说楼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的没问题,我是说楼主的

哈哈,我的是上次险炸JJ下来后电机发烫,没风的情况下挂载云台相机飞行还算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