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关于精灵3遥控图传

楼主(2015-05-07):
精灵3 与 悟的遥控之间, 到底是 谁可以用谁的?
是悟的通用 还是 3的通用?
其次就是精灵3高清图传,前期网传是LB的高清图传 但是看了一位朋友的帖子 精灵3拆机图,并没有发现里面的LB高清图传,
是否将LB的外壳拆掉,直接搞在高度集成板板上了?

网友A:
1、精灵3的控肯定不能用在悟上;悟的控理论上能用在精灵3上,但DJI一定不会允许这么干。
2、图传是基于LB的升级版,但和原来的LB完全不同。另外,精灵3的图传模块在摄像头云台上方的小盒子里,并不在机身内部。

网友:
昨模友試了拿悟的控來對頻 P3,結果對不了頻,

网友:
精灵3的控可不可以用来控制悟的云台,组合成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精灵3的控肯定不能用在悟上;悟的控理论上能用在精灵3上,但DJI一定不会允许这么干。
2、图传是基于LB ...

其实真心想知道LB的升级版 升级了什么,
LB原价7999
P3的价格大家都知道,

P3用的还是LB的升级版 加大了功率?距离更远?  还是画面更清晰 卡顿延迟更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真心想知道LB的升级版 升级了什么,
LB原价7999
P3的价格大家都知道,

这个只有DJI知道了……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DJI知道了……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是的,没有任何信息. 可能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任何信息. 可能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吧.

有可能不是升级版而是简化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是升级版而是简化版

简化版, 机载端没了HDMI输入,地面端(控)没了HDMI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是升级版而是简化版

说好听叫简化,说难听叫阉割-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化版, 机载端没了HDMI输入,地面端(控)没了HDMI输出

那悟呢? 悟上面可是有HDMI的.  可以理解为标准版LB?
况且悟的价格在那 应该 不会坑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悟呢? 悟上面可是有HDMI的.  可以理解为标准版LB?
况且悟的价格在那 应该 不会坑人吧?

LB的延迟要远远大于悟和精灵3上配备的高清图传。所以两者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B的延迟要远远大于悟和精灵3上配备的高清图传。所以两者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