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MB陀螺仪上油机螺距曲线能调百分之90一条线吗

楼主(2015-05-07):
请问各位MB
陀螺仪
上油机螺距曲线能调百分之90一条线吗向
电动直升机
那样谢谢

楼主:
是油门曲线说错了

网友A:
普通模式90一条直线?打燃就疯转

楼主:
是3D的模式下可以吗

网友B:
3d当然要油门保持一个定值,这里还要看你用不用定速,如果是用了定速,那90的油门值仅仅是定速感度值,还有个前提,90的时候发动机超不超转。如果不用定速,那最好用v字型曲线。

网友C:
装了定速 定速开启时曲线没用 定速失效时才走曲线的 油机可以加我的油机群 里面都是玩油直的。。。群号 2505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