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为啥我的精灵3打开没有实时图像。。。急

楼主(2015-05-07):
今天精灵3到了,最大的兴奋点当然是看高清数字图传,但不能急,还是一点点来,先安APP软件,看用户手册,打开APP,第一步激活看来是不能绕过去了,因为不激活根本解不开锁,注册,激活,内八字,解锁,成了,上桨,在手上试,差不多,不急于去室外,先把桨拆下来,按照APP一点点认识这个精灵3,挨项看了一会,基本的也看差不多了,软件提示要进行固件升级,但也显示了可安全飞行,所以先没急关升固件,也没进行罗盘校准 ,总该开始看高清图传了,但是有些莫名其妙,按说我都打开了,在APP的相机界面应该有实时图像传输可以看到吧,飞行器和遥控都开着,在NOTE3手机上,各项飞行数据也都显示出来了,尽管没有GPS,(因为是室内),但好像真没看到相机照到的图像呀,心里有点不安,但还是觉得不至于,这时距我安APP软件已过去一个小时,拿起飞行器看了一圈,相机没有单独的开关了,好像也没镜头盖什么的,怎么就是没图像呢,在APP里点击录像,开始录了,录了几秒,停下,按回放.....回放的视频一片黑.....这是怎么回事,回头重看一遍用户手册,没头绪,在APP软件上方正中,时不时显示:提示升级新固件,再就是我没校罗盘,有点莫名其妙,苦思了好久,还是无果,晚上到大疆官方提供的在线答疑处询问,客服很热情,我说了问题,就问我是不是IOS,我说是安卓,后来半天没动静了,再问,说询问人多,又过了半天,回复我,建议升级新固件,无语,好吧,因为机器不在身边,明天找时间升级看看吧,这到底咋回事呢????????
出现的这现象真就好像 一个正常飞行器,仅仅是镜头盖没开的原因,仅仅就是实时画面,啥也没有,录了也一片黑..........   看实时数据,以及图传信号,说....pud 明图传没问题,就像是相机没启动,但我点录制,也录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呢,头疼!!!!!

网友:
手机要打开USB调试模式,先不要让遥控器与手机联线,然后开遥控器,再开飞机,让飞机自检的同时,打开手机上的App(注意1.10版本的),等自检结束后,最后再插上数据线。如果手机上有声音提示:“欢迎使用…………”,恭喜你,大功告成了。

楼主:
欢迎使用出来了,这个没问题,连上后,飞行器数据都有显示和变化,就是不图像,我说的是没图像!!!!!!开始连就“大功告成”了,但一直没图像,正常我认为,进入相机界面是不是就会显示图像了,但我这里黑的一片,只有数据

网友:
镜头上的保护膜撕了吗?

楼主:
呵呵,没有啊,我也觉得有可能,但没觉得它是不透明的呀,真是它的问题么?
+

楼主:
找到原因了,很简单的问题,但没看到谁提及,也许是没注意,左边ISO设置是100-1600,精灵出厂时设在了100,可能就是为客户试验时,直接在室外看,但我在室内试的,所以一片黑,在室内应该放在1600,在室外放在100,首次在室外试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