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兄弟们请教钻铣床的事情!

楼主(2015-05-07):
前段时间买了个最便宜的滕州钻铣床,我是个超级菜鸟,现在想请教:
1、普通铣槽,用什么铣刀,转数用多大的好,用直柄的还是锥柄的好?
2、铣大面用什么铣刀,转数用多大的好?
3、钻铣床有钻头夹,可以安装铣刀铣削吗?
4、前段时间在论坛看到有兄弟用夹具安装砂轮片(角磨机用的砂轮片),夹具是怎么制作的,给个图纸吧!
有知道的兄弟给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兄弟都不知道!?
指导一下!
先谢了!@

网友:
只能说,理解你的心情

嘿嘿

这我也不是专业的,不敢班门弄斧误导你

只是估计没人三言二语能说清

这很多是基础知识,搞本初级铣工的书看下吧。

别心太急,这需要时间积累。

网友:
我觉得4楼说的在理,混了这么久。连个夹砂轮的夹具都不知道怎么做,还是在研究研究把。机械这东西玩的好是乐趣,弄的不好伤了自己可就不好了。安全第一。顺便说一般的钻夹头不能当铣夹头用的。这个我知道。

网友:
我也是超级菜鸟。既然没人正面回答,不妨把略知一二的东西简单说下,希望对你有帮助。不妥之处还请后面的专家补充更正:
1 普通铣槽要看你铣什么槽,通常立铣刀可以铣键槽,常用2-4刃。常见的还有诸如燕尾槽、T槽、半圆槽。。。。都要用到各种相应的铣刀。转速要根据你加工的材料和机器的性能以及刀具的种类等等来决定,这个没法一概而论。至于主轴刀柄类型要看你的机器主轴孔来决定。
2  大面一般用端面铣刀或面铣刀。最大铣削能力要看你的机器加工能力;至于转速,和第一条一样。
3  很多新手包括我在开始阶段都有过为图省事或者无知而用钻夹头夹持铣刀加工的危险经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论坛里有过类似的事故发生。
4  既然你连刀柄(你所谓的“夹具”)都不知道怎么制作的,给你图纸也是徒劳。看得出你很多基本知识还需要像我一样多学习才行。另外不建议在车、铣床上用砂轮(片)打磨或者切割,铣床配件很多,各种锯片铣刀也不少,根据不同的材料和加工要求选择使用。具体为啥你可以参看相关资料。这里不再累述。

附加最后一条:论坛有很多相关知识的帖子。度娘上也不少。拨拨你的手指克服你的惰性,你会知道更多。。。切记:玩机器不是儿戏!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得很有道理。。。
技术靠积累。。。
ps
**,疼州货,别当工具铣用。。。尽量用微进。。。

网友(2019-03-06):
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作为一个工种不是一两句就能给你讲清楚的,涉及的东西的确很多,买本基础书看看,有几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了系列工种的培训教材,我见过,图文并茂编写的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网友:
勇气可嘉,慢慢学吧,最好是你周围有熟悉机加工的人,多请教,注意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楼主15年发的贴,这都4年了,也是个老手了吧。

滕州铣用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5年发的贴,这都4年了,也是个老手了吧。

滕州铣用的怎样?

强度不够,质量太差,别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