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20HV求救~快急死了~

楼主(2015-05-07):
最近收了一个二手凤凰120HV,准备用在7.2上的,但是对好行程以后(用2600MAH 2S直驱供电给接收机,之前用过凤凰50,和凤凰90,不算新手),往上推油门
电机
转了几圈以后就不转了,然后电调一直闪红灯,就没动静了。将油门收回0以后,电调开始滴滴-间隔2秒-滴滴的循环叫,同时电调黄灯长亮,红灯随电调叫唤闪动。
不论怎么对行程现象依旧,因为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如何判断,急求高手指点~

网友A:
http://shop.align.com.tw/Instruc ... %20with%20800MX.pdf
你可以看看这里介绍

网友:
买凤凰不带usb 还是算了 太麻烦

网友B:
去castlecreations下一个说明书吧,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双闪是低电压关断,电池电压不足了。另外,提醒你电池s数可能得确认一下,看是否设置恰当。

网友C:
黄灯可以不理,Log内存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