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2换了F45的电机

楼主(2015-05-07):
因为电池太小又贵,所以我用了2500mah的电池,但是比较重,感觉912飞起来很吃力。记得之前看到912和F45都是370电机,想想F45的起飞重量达到550克了,比换电池的912重了一半还多,于是买了F45的电机。
但是齿轮不同,模数都是0.5,但一个是9齿,一个是10齿,中心距要增加0.25。于是把电机座打磨了下,扩大了一点点,反正正常装进去了。
没有准确的测试,但是感觉升力加强了,按理说应该加强,毕竟F45那么重。
但是912本来锁尾就不行,这下更不行了,下一步更换912的尾电机。

楼主:
今天换了锁尾电机,那锁尾,刚刚的。最大油门机身一点不转。
爽飞了几把,太好控制了。原先的电机和尾电机不行,就不好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锁尾电机,那锁尾,刚刚的。最大油门机身一点不转。
爽飞了几把,太好控制了。原先的电机和尾电机 ...

请问你换的尾电机是什么型号,齿轮是自还的?模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换的尾电机是什么型号,齿轮是自还的?模数是多少?

齿轮模数是0.5,齿数是8。
电机是N40电机。

网友(2016-09-02):
引用 楼主:
齿轮模数是0.5,齿数是8。
电机是N40电机。

在那一家买的呀  ?

网友:
F45和V912的主电机一样的啊,都是370碳刷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