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

楼主(2015-05-08):
5.1晚上到的货,充好电立刻去试飞,在小区里飞了,300多米高度50米就图传没信号,估计小区WiFi路由器太多的原因,在空中无控制状态停了3分钟,最后一键返航
5.2测试了500米高度,精灵3基本在城市里遥控距离和图传也就是500米的范围,再远就没信号,自动返航!
本人新手,之前玩几百块的有刷四轴和飞越X8,这次精灵3到手胆大借着有GPS一键返航乱飞,现在想想就怕怕,请勿模仿!
用手机当显示器时建议打开3G4G数据流量,可以看到在地图里看到飞行方向,盲飞很爽!、
视频不上了,没什么看点,乱飞一气!

网友A:
楼主好,麻烦问下,开不开数据流量有什么区别吗?我之前飞精灵都开手机的飞行模式,现在开流量,第一担心有电话进来,第二担心信号会影响控,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开数据?有电话进来你就笑了

网友:
你们手机系统就这么不任新华吗?开个会议模式 开车模式不就得了

网友C:
我只能祝LZ 不飞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麻烦问下,开不开数据流量有什么区别吗?我之前飞精灵都开手机的飞行模式,现在开流量,第一担心有 ...

精灵2就已经实现了边飞边听电话了 完全无影响 来电话时只会切换到电话模式 飞机会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数据?有电话进来你就笑了

精灵2就已经实现了边飞边听电话了 完全无影响 来电话时只会切换到电话模式 飞机会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麻烦问下,开不开数据流量有什么区别吗?我之前飞精灵都开手机的飞行模式,现在开流量,第一担心有 ...

开流量可以加载地图.玩惯了不用开.有GPS一样知道方向.何况还有摄像头.解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祝LZ 不飞丢!

刚刚又出去乱飞.看着摄像头和GPS辨别方向.没有用一键导航.晚上出去飞就是不爽.

楼主:
今晚从起飞到50米左右到电池报警降落一共17.22秒

楼主:
大疆的浆叶 这么容易脱丝?报废两个…炸鸡 还好不高

楼主:
螺旋桨脱丝了 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