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 问题

楼主(2015-05-08):
这是什么鬼怪问题,4个电调4合一线到接收 设置好行程 后,慢推油门四个电机转速都不一样
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不是你电调电机最低转速没设置就是遥控器没设置好,明显的1/3这一组比2/4的快

网友A:
这说明啥。。。。你飞机没放平也会这样多推点油 飞起来没事就好

网友:
能平飞起来就行,要不就是线虚

网友B:
油门行程要设置一下吧

网友C:
你用新地面站里的软件调啊,有一步是调电调最高和最低行程的啊!!15.02版本以前没这个功能,我的4个电调,其中一个就是不一样,
新15.02出来后,我用软件就调好了电调行程了!!

网友:
30多块钱的电调,有必要山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啥。。。。你飞机没放平也会这样多推点油 飞起来没事就好

视频里,是4个电调接在一个1分4的线上直接接在接收了 设置行程 设置好后 推油
4个电机都 不同步,没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要设置一下吧

视频里就是4个电机接一起直接接在接收机了 设置行程 设完推油都不同步

网友:
我的是朗宇2204佩銀燕BL電調也是這樣.不過飛起來很平穩.我就沒理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新地面站里的软件调啊,有一步是调电调最高和最低行程的啊!!15.02版本以前没这个功能,我的4个电 ...

請問是在哪個頁面有這個設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在哪個頁面有這個設定?

OpenPilot GCS 软件里啊!!按步骤一步一步! 走到要你上电池哪一步就是!!file:///d:/users/shixiaojian/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0cb9f05c1038534302da446e9613b07ecb8088f8.jpg

网友E:
似乎电调堵转,果断退换货吧。我也遇到过,启动不畅,退换货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enPilot GCS 软件里啊!!按步骤一步一步! 走到要你上电池哪一步就是!!

感謝.這個步驟有通過.不過還是沒改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似乎电调堵转,果断退换货吧。我也遇到过,启动不畅,退换货完美解决

似乎合理懷疑是如此.不過友模友一樣配置卻沒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似乎合理懷疑是如此.不過友模友一樣配置卻沒這問題

不是配置的问题,是电调本身有质量问题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我是通过换电机,换飞控,换油门信号源等多种方法最终确定是电调的问题,之后根据说明书调整电调各种参数也无果,最后卖家才承认是电调质量问题
于是卖家开始要求我直接跟厂家联系返修,我说一个新买的电调到手不能用直接要返厂还要自己联系厂家自己掏快递费,这样不合理,在我的坚持下卖家才同意退换货
似乎论坛上已经很多人买银燕电调出现这种问题了,估计是品控不过关,好像银燕的电机质量也不咋的

网友:
亲,由于你不在银燕频道里面留言,之前没有留意到你的这个帖子。
我们建议先不用油门集线器校准,单独校准看有没有改善。若没改善,请联系我们QQ群323665611

网友:
银燕12A , 我最近3个月先后买了廿多个 , 其中4个都有不同步问题 ,
去年买的都没问题 , 可能最近质量差了 !!!

已经是**的接到接收机调油门行程都不行
总是音乐比其他的慢 , 起动比其他的快 ...
我在香港的 , 在TAOBAO买的 , 应该没什麽售后服务 , 失望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质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