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飞控加25b尾巴很抖原因在哪?

楼主(2015-05-08):
急求,在线等

网友:
我曾见过有25B用大疆,但另外单独加了锁尾陀螺仪。

网友:
机械顺畅的话,参数对的话,可以避免的,但尾舵机会......

网友:
ace one 手控模式锁尾很差,切自稳或GPS模式就好了

网友A:
我这边以前都是用ACE ONE+单轴陀螺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以前都是用ACE ONE+单轴陀螺仪方案

牛逼啊

网友:
25B尾巴是会比较晃,一般也是飞控外加单轴陀螺

网友(2015-06-09):
我的naza-h,出现尾巴抽风的经历是因为震动太大,后来把飞控主机捆绑紧了基本解决了。当时状况就是尾巴就好像突然失去陀螺仪了或者突然失去控制了是的突然转个角度。

网友B:
从飞控原理讲就是dji的pid式飞控没法在重量超过一定程度的飞机上用.因为飞机自身的惯性超过飞控pid的可调节范围.另外这种航模级的飞控装25b用很危险,尽量不要用gps模式,各地的25b植保机因为wkh和阿ceone炸得估计几十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飞控原理讲就是dji的pid式飞控没法在重量超过一定程度的飞机上用.因为飞机自身的惯性超过飞控pid的可调节 ...

用什么飞控好呢

网友:
最次也要mp2128,但是玩农机这帮应该没有会调得,而且肯定舍不得买。

网友C:
第一,先从尾巴机械部分排除是否顺滑,震动是不是很大.第二,检查飞机尾管部分强度是否够强.第三,前面的两部分要是排除了就是在飞控上面没有调试好.第四,安装IMU 和GPS的距离输进去的是否准确,厘米为单位.第五.飞机的重心位置有没有找出来.对不对.  我相信要是这五点没有问题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要是有一个出现问题或者抒写的数据不对都有可能.补充:感度可以通过遥控器慢慢调,调的尾巴不抖锁尾也不需要过于太硬,不是玩3D.注意:大桨和尾桨的转速低的话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先从尾巴机械部分排除是否顺滑,震动是不是很大.第二,检查飞机尾管部分强度是否够强.第三,前面的两部分 ...

嗯,

网友:
  其实 WKH 锁尾 还是 不错的。。。

俺装在:旋翼直径 2720毫米 的大油机上,
锁尾 都完全 正常。你找 震动小的部位安装 哦:

——就是:尾管固定座 附近,震动最小。
*********************************************
不过呢:WKH 价格还是 太贵咯。。请看:

2015“飞控”爆降100倍:从单轴陀螺仪起步:逐步DIY直升机飞控。   ...234

在这个 飞控没搞完成 之前,还是用 APM 当临时工

网友(2016-10-24):
楼上视频炸鸡有哪位大侠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