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14DBI小平板拆解对比。

楼主(2015-05-08):
欧姆威14DBI小平板和DALRC 14DBI小平板对比
从外观看,欧姆威做工好,高大上多了。

拆开里面是这样的,做过也不错。

但是,但是为什么欧姆威只有一层电路板。DAL有三层,欧姆威相当于只有DAL的最后那层。

DAL有三层,欧姆威相当于只有DAL的最后那层。

这两个平板在同一个接收上测试,DAL效果明显好不少。

网友:
pt-26前辈是天线和RF方面的专家,有请pt-26来点评一下。

网友:
看来是OEM给同一家专业厂商。

网友:
欧姆威还有两层被你拆掉了啊

网友A:
前面那两张印刷板,是无源振子,改变天线图的。DAL的方向图更窄,也就是天线增益稍高,当然有利于接受信号。但是说有14db的增益,那只有天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两张印刷板,是无源振子,改变天线图的。DAL的方向图更窄,也就是天线增益稍高,当然有利于接受信号 ...

和我的感受一致,那个DAL角度很窄。

网友:
鹰眼的12DB的小平板谁用过,效果对比DAL的14DB如何?

网友:
所以 还是 aomway的好?

网友:
所以 还是 aomway的好

网友:
测试下 肥鲨的 平板和 螺旋

网友:
我用鹰眼+DAL14     大疆5.8G发射   飞了最远7.7公里

网友:
外观有屁用,谁有6G的网分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