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玩具F1,想改装,求教。。。都来看看

楼主(2015-05-08):
看图。是什么车肯定都家喻户晓了吧,想改成2S以下锂电的,电机型号还是130有刷不变,加大功率,换电机但是不换电机型号,求教怎么改。。。最好能改成2.4G的..

网友A:
这个车我儿子玩坏了一部,一部被侄子拿走,现在还有一部呢

网友B:
电机买好点的130 碳刷的 最后是6V的   买个10A有刷电调  这个都很简单
关键是改转向,用舵机,那个需要改结构了

网友C:
就里面那堆齿轮还想要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我儿子玩坏了一部,一部被侄子拿走,现在还有一部呢

车子很漂亮,我就是嫌它速度太慢,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买好点的130 碳刷的 最后是6V的   买个10A有刷电调  这个都很简单
关键是改转向,用舵机,那个需要改 ...

能否在原电路板上折腾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里面那堆齿轮还想要大功率~~~

金属齿?

网友:
舵机用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在原电路板上折腾下呢

那个电路板没用  开关控的   你用电调和接收机改成比例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子很漂亮,我就是嫌它速度太慢,想改..

那个没什么办法的,原来的电路就只能是那个速度,后面奥迪双钻又出了一代,速度就比较不错。

楼主:
用回原来的13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板没用  开关控的   你用电调和接收机改成比例控的

好吧,那直接换个有刷电调加接收就行了吧,用天6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没什么办法的,原来的电路就只能是那个速度,后面奥迪双钻又出了一代,速度就比较不错。

好吧,我就是想改电路板...

网友D:
改完跑不了多久就会坏了,还是搞个模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就是想改电路板...

那试试改MOS管,把MOS管改大。然后看能不能用双钻自家四驱车的高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完跑不了多久就会坏了,还是搞个模型吧

对着车的外形超爱。风影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试试改MOS管,把MOS管改大。然后看能不能用双钻自家四驱车的高速电机

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着车的外形超爱。风影号

话说,这造型还真是不错的,,如果能改快,玩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期待楼主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造型还真是不错的,,如果能改快,玩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期待楼主后续

网友E:
车子很漂亮,嫌它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子很漂亮,嫌它速度太慢!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