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直升机转平跑漂移求推荐1/10

楼主(2015-05-08):
一直在搞直升机 ,最近迷上了1/10飘逸平跑,求推荐两款1/10电房 一款低配的,基本该有的性能都有耐操撞坏不心疼的那种,一种高配皮传基本不需太升级的那种,还有玩直升机我的控是futaba的8fg和12fg,虽然也能车用但多余通道太多,直接上个枪控,枪控哪些牌子给力?futaba?
<

楼主:
调车尺套装什么的要不要备呢?各种十字六角螺丝刀 扳手球头钳子我玩电直都备齐了,还需什么啊,玩漂移哪些是必备的呢?
<

楼主:
来个大神带带路
<

网友A:
需要车和电子设备
<

网友B:
淘宝上有樱花漂移车套装,遥控器就用FSGT3,目前没有失过控

网友C:
4px最新的枪控,低端漂移车架实用就上樱花cs吧!一个人很难玩起来的喲,除非你天赋异丙。
<

网友D:
LZ问车去rcfans呀,这没人的~
话说我也装过台5k的YOKOMO DIB V2漂移车,但是玩了几下就出了,一个人玩没意思,要有组织可以一起玩玩
因为漂移不能跑直线,只能练习漂圈和赛道贴车,所以想清楚再入吧~

网友E:
还要漂移吗?我有台漂移。KAZAMA GPX 车架,皮带车,KEYENCE 电调及电机,1258舵机。
车壳已安装头灯尾灯灯组。
OP 13度C座、金属转向组、金属转向杯、金属后轮座、street jam复古轮毂两套,全车螺丝等。
此车基本静态,底盘无任何划痕。
<

网友F(2015-06-25):
现在还有人玩G4S和MTX4R了么,是不是很老了,3PKS 2.4G 控还能用么,我手里一堆这些东西,都是好多年前留下的,工作原因好多年没碰模型了

网友G:
如果没有同伴或者车场,估计跑街的时候多,那漂移平跑都不合适。我当初也是玩电直,后来漂移平跑都玩过,最后还是选拉力了,跑街最好。车推荐hpi的wr8电版,rtr,加电就能跑。将来有经验了再换遥控舵机和动力。
有电直的底子,额外的工具只需要轮胎扳手、球头扳手,另外将来要求高了可能需要上一套车尺,要喷漆的话防毒面具也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