撸的第一台飞机。。。快撸好了

楼主(2015-05-08):
模拟器练的差不多了。。。。

另外问下 这种翼展1.02米的,配银燕2212   980KV  电机,好盈30A电调和9*6的桨,挂4000MAH的电池能飞起来不?

楼主:
30A好盈电调

网友A:
4000的电池有点重了,看看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的电池有点重了,看看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不知道。。没有秤。。。

4000MAH的电池是用在多轴上面的

网友:
4000电池太大了  就算能飞也不好飞...

网友:
飞是能飞的,
建议上10寸桨,电池3
2200就好了

网友B:
4000的电池严重过重。不仅加大起飞重量,还会影响重心的调整。这架飞机电池应以3S1700的较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的电池严重过重。不仅加大起飞重量,还会影响重心的调整。这架飞机电池应以3S1700的较为合适。

手捏了一下....没感觉4000MAH的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