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欧姆威图传诡异事件

楼主(2015-05-08):
新买的欧姆威200mw图传,第一次对上频OK,全部断电后,再插就没信号了,请问有谁遇到过此问题?
PS:重新用鹰眼搜能搜到信号,但是信号量就不是99而是70左右了,用老的欧姆威200mw测试过均没有上述问题

网友A:
跟我一样!!! 兄弟 !图传和摄像头的接线必须焊接!!我开始用插针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 兄弟 !图传和摄像头的接线必须焊接!!我开始用插针也是这样的!!!

说了不是接线问题!!! 如果接触不好,我手去碰紧应该也会有图像,明明是发射信号频率变换了 ,我接收机换个频率又能搜到!

网友B:
我觉得是鹰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鹰眼问题,

那怎么解释接别的图传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图传频率跑了(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你换了发射天线,这天线驻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频率跑了(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你换了发射天线,这天线驻波大。

试过3个天线,都不行,棒子是原装的不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3个天线,都不行,棒子是原装的不可能有问题吧?

是的,欧姆威的原装棒子天线效果不错。1W的欧姆威发射用在四轴上用棒子和肥鲨蘑菇做对比(接收都是鹰眼),3公里飞远测试最后选原装棒子。需要提示你注意的是欧姆威的天线是内针,所以内孔的天线也旋的上,但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得慢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 兄弟 !图传和摄像头的接线必须焊接!!我开始用插针也是这样的!!!

是直接焊到插针那里,有点难

网友:
证明图传有问题  要不就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