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请问精灵3有没有必要买4k版本?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5-08):
看官方介绍区别就是
充电器
和录像分辨率,贵的那个分辨率是4k,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不是4k基本用不到?拍照清晰度好像都一样?有没有必要买4k呢?

网友A:
这要看你买它了做什么,如果是接单直接4K,如果只是自己玩还是A版够了,多出钱都可以整好几块电池了

网友B:
楼上上正解,自己瞎玩玩要4k实在多余,多的钱买点电池多好

网友C:
4K对我是多馀的,因为电脑跑不动。

网友D:
接不接单都是4k,一不到位,不遗憾不纠结,没差几个钱,鸡都买了还差酱油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