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 如何做到 像老外这种分段的翻滚动作

楼主(2015-05-08):
飞机 向前飞,横滚 180 度 停住,然后 再拉头 180度,飞机恢复水平, 飞机就往回飞了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纯手动模式来飞这种动作 ?
请高人指导  指导

http://www.tudou.com/v/NhrPRFYvM3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视屏太短了没看清

网友A:
应该是一键的, 收到草没办法做到翻转后这么平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键的, 收到草没办法做到翻转后这么平稳吧

不可能 一键  不是老外的 风格

网友B:
看片头这个鸡是stingray 500,可变桨距,可以是负桨距倒飞的品种,您的鸡鸡无法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片头这个鸡是stingray 500,可变桨距,可以是负桨距倒飞的品种,您的鸡鸡无法效仿。

不是 老外自己 diy 的外壳

楼主:
刚才试飞了一下 rate 模式 300数值  可以翻180 停住 。。。。然后 炸鸡了 ,飞太低了 搽 来不及做第二个动作

网友:
横滚180度,俯仰180度就掉头往回了,老外的动作比较连贯,恰好在横滚180度的时候做俯仰的180度,应该是动作熟练,有可能是手动飞的。
飞固定翼经常有这么掉头的,只是固定翼有机翼,比较容易做这个动作,你手拿着飞机比划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想看多少我就能给你做多少个,这就是手动得优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多少我就能给你做多少个,这就是手动得优势啊

是不是 CC3D 的 rate 模式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CC3D 的 rate 模式 啊

cc3d或者naze都行,我现在只玩rate,半自稳拍出的视频总是晃,不够爽。

网友:
没错是手动模式

网友:
右横滚变成倒飞,再打俯仰向后拉

网友:
没什么啊。。。。看到很多老外都是那样飞

网友C:
我今天飞的视频里就有这个动作,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60280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飞的视频里就有这个动作,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6756&pid=16028 ...

独特的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飞的视频里就有这个动作,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6756&pid=16028 ...

高手, 是不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摇杆是不是 ,没有打到底的

昨天飞机 空中射桨,掉水塘里面了,暂时没得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 是不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摇杆是不是 ,没有打到底的

昨天飞机 空中射桨,掉水塘里面了,暂 ...

可以打到底也可以不打,主要看速度反馈然后到位以后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打到底也可以不打,主要看速度反馈然后到位以后拉杆

你的意思是 到位后 回拉 摇杆? 然后再 往pitch 方向 打杆 ?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如果摇杆打到底,慢一点回杆,就是 360度翻滚了
如果是摇杆打到 70% 的位置, 比如 70%, 飞机翻过180度时迅速回中,飞机就保持180度翻着的。 回中后换个方向再打开让飞机翻滚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到位后 回拉 摇杆? 然后再 往pitch 方向 打杆 ?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如果摇杆打到底,慢一 ...

就和玩固定翼一样,先打副翼,反转180度以后副翼回位,然后再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和玩固定翼一样,先打副翼,反转180度以后副翼回位,然后再拉杆

对 , 专业术语描述!

可是 CC3D 的 rate 模式 下, 摇杆打一点点 飞机倾斜角度就很大,很难控制, rate值设置为3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 专业术语描述!

可是 CC3D 的 rate 模式 下, 摇杆打一点点 飞机倾斜角度就很大,很难控制, ra ...

才300,我之前cc3d都用的750,那你杆量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300,我之前cc3d都用的750,那你杆量小一点。

我去 750  。。。。那不是杆量很小 很小 很小 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 750  。。。。那不是杆量很小 很小 很小 很小

杆量很小,另外你也可以设置下曲线

网友:
就是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杆量很小,另外你也可以设置下曲线

把曲线 调水平了, 那rate 值高了还有 意义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曲线 调水平了, 那rate 值高了还有 意义么

曲线只是在你小杆量的时候更柔和,但是不影响你的行程啊,你在大杆量的时候依然和没调曲线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线只是在你小杆量的时候更柔和,但是不影响你的行程啊,你在大杆量的时候依然和没调曲线是一样的

懂了~~ 等我再组态小四轴试试

楼主:
就是这样 ~~ 老外叫 lock the  filp   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就用手动模式飞   rate设置个七八百

网友:
这个应该是“2分之1古巴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