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L+GH云台剧烈飞行片段

楼主(2015-05-08):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Q5NzgyMjQw==.html

网友A:
云台调的不错
分享下经验可好

网友B:
云台效果不错,想必调试过程花了不少心思

楼主:
可是 我没调参数过,一直就用原始参数飞的。倒是把桨都换成了碳纤一体的而已!高速飞行,快速下降,急停 。都很稳定。

网友C:
这个厉害,把多轴当直升机飞了,什么时候翻一下呀

网友D:
一体碳桨减少震动,云台没果冻原始数据,看来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