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没有OSD,

楼主(2015-05-08):
公用电接法有OSD,准备上4S电池,于是用独立供电,拔掉跳线帽后接上电,图传摄像头还是能正常工作,飞控还是微烫,就是没有OSD。怀疑飞控没工作呢那为什么还能给433飞控图传摄像头供电。朋友怀疑说摄像头制式问题,我拔掉摄像头还是显示器有信号就是没OSD。以前用过A控一直是公用电第一次搞独立供电,弄一下午加一晚上还是没弄明白。不会是返厂的节奏。跪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大哥些帮忙看下呀,啥子原因

网友:
把5.8G图传数的输出线中的电源线挑掉不接飞控,就是那个白线。还不行的话,就试试共用电还能不能用,说不定坏了

网友:
osd  **供电??  试试从osd引根地线  接到飞控地上

网友:
单  独 供  电

网友:
用稳压设备,A控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