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 (ACRO+)模式飞行请教

楼主(2015-05-08):
请问有没有大神用A+(ACRO+)飞行,这个我看说明是比手动更灵活的模式
目前正在练,但是发现有几个问题,想来请教一下

1,平飞的时候,没有打舵,飞机本来前倾的姿态突然就变成向后倾了,这个是为什么。。

2.往前飞的时候,飞机经常会往左右两边倾斜。需要不断打舵补偿飞机平衡,这个正常吗

3,转弯的时候是不是像固定翼一样的转弯?

4.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数据设置呢,论坛搜A+模式只有一个飞行视频,其他数据根本找不到了。。

网友A:
是不是cc3d没有放平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往后飞,是漂移。

网友C:
你前面挂了啥  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c3d没有放平

在电脑里面CC3D是水平的,已经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往后飞,是漂移。

莫名其妙的往后了,就算是在向前的时候,会自己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挂了啥  太重了吧?

前面什么都没放,就算放了东西在前面,也不会往后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什么都没放,就算放了东西在前面,也不会往后吧

因为我的就会这样子 前面放了重得小蚁  灰机就会自稳过度  往后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什么都没放,就算放了东西在前面,也不会往后吧

我前面什么都没放,摄像头都没装上去,刚装发机,先不急装,可能是重力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的就会这样子 前面放了重得小蚁  灰机就会自稳过度  往后飞

A+是手动模式的,没自稳的

网友D:
我模式3选的也是这种飞行方式,参数可能也不对,也正在找手感呢,感觉难控,有时很高时也能斜飞下来炸机,话说我飞固定翼3D的手也觉得太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模式3选的也是这种飞行方式,参数可能也不对,也正在找手感呢,感觉难控,有时很高时也能斜飞下来炸机, ...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会莫名其妙的反方向倾斜,干扰正常飞行。不知道是我的飞控问题还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会莫名其妙的反方向倾斜,干扰正常飞行。不知道是我的飞控问题还是大家都有这个问 ...

恩,感觉左右还行,就是前后不好控制,我的也是飞着就斜前或后坠地了,有空继续研究,不想用全RATE模式,想用这种方式做为进级模式,也是没理解这种飞行模式有什么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感觉左右还行,就是前后不好控制,我的也是飞着就斜前或后坠地了,有空继续研究,不想用全RATE模式, ...

听人说,这个模式比手动更灵活,而且带微自稳,更接近固定翼。。但我感觉下来,空旷地很好飞。。一旦要急速掉头啊,这个模式很难控制。。平时一般的转弯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说,这个模式比手动更灵活,而且带微自稳,更接近固定翼。。但我感觉下来,空旷地很好飞。。一旦要急 ...

哦,我是第三人称试飞的,也可能飞远后目视无法纠正角度,以后用第一人称找个大一点的地方再试一下,我飞固定翼不是问题,感觉用这种模式确实比RATE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