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震动问题

楼主(2015-05-08):
新装X3不装大桨的情况下,不装尾桨震动200左右,装上尾桨震动直接彪1000,做过尾桨平衡,还是一样,求助诸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试调下桨夹拉杆长度,应该是有轻微双桨,所以震动大!期望有帮助!

网友A:
我的不装大小桨震动100以内,装上尾桨65油门200左右,建议尾桨最起码用X3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装大小桨震动100以内,装上尾桨65油门200左右,建议尾桨最起码用X3原装。

就是用的原装尾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原装尾桨啊

仔细检查排震,主要注意尾巴顺滑和虚位及主旋翼头连杆,尾桨平衡需带尾中联和桨夹一起做。

网友B:
100-1000什么意思?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1000什么意思?怎么测出来的

K8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K8啊

还有这功能 我靠 有时间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功能 我靠 有时间研究研究

就在K8主界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K8主界面上

嗯 谢谢

网友C:
请矫正螃蟹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矫正螃蟹抓

怎么校正?怎么算正?原谅新手无知吧

网友D:
k8貌似2000都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貌似2000都么问题吧

看人家有的震动才200多。。。

网友:
尾轴弯曲

网友:
反正这震动问题很多的啦

网友:
改皮传吧

网友:
还是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很多时候震动的元凶是在主轴晃动或者旋翼头双桨引起的。尤其是尾轴是新的没有弯曲过,前者引起震动的概率很大。

网友:
我的刚装好也震,后来把主轴的轴承的同心弄好一点就好了

网友:
正准备装X3,学习了,,,,

网友(2015-06-14):
传动轴检查

网友E:
同样的问题。。。头疼

网友F:
X3皮传刚装好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啊,装上尾桨就震的麻手,完全没心情飞了。原装尾桨,两片重量倒是一致的。怀疑有尾巴有双桨,但是不知道怎么调螃蟹爪。怀念之前的自改480,震动才70+。

网友G(2015-07-14):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头疼

请问解决了么,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X3皮传刚装好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啊,装上尾桨就震的麻手,完全没心情飞了。原装尾桨,两片重量倒是一致的。怀 ...

请问解决了么,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解决了么,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现在都不太关心震动了,2000的震动照样飞,炸过一次后,修复好,现在震动1000左右,不要太在意震动,只要不太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不太关心震动了,2000的震动照样飞,炸过一次后,修复好,现在震动1000左右,不要太在意震动,只要 ...

我的震动声音很大,嗡嗡的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的震动声音很大,嗡嗡的响

悬停震动在1500左右都没问题,你调得再好,也不能保证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悬停震动在1500左右都没问题,你调得再好,也不能保证不炸

只是都换了还是莫名震动,感觉吧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解决了么,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没有,只是把尾巴重装了一遍,懒得测震动直接装上大桨试试悬停,好像没啥问题,也没有金鱼尾,噪音也不大,周日40度热得要死立马降落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只是把尾巴重装了一遍,懒得测震动直接装上大桨试试悬停,好像没啥问题,也没有金鱼尾,噪音也不大 ...

上个尾桨,油门70震动1000多,80快2000.,不装200,这个问题大,基本是不能飞了,噪音大的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只是把尾巴重装了一遍,懒得测震动直接装上大桨试试悬停,好像没啥问题,也没有金鱼尾,噪音也不大 ...

[图片及视频]x3尾巴震动后续,万万想不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17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悬停震动在1500左右都没问题,你调得再好,也不能保证不炸

[图片及视频]x3尾巴震动后续,万万想不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