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航拍六轴挂狗!大家推荐什么配置好?谢谢!!

楼主(2015-05-08):
准备上航拍、六轴挂狗!大家推荐什么配置好?谢谢!飞控用V2的、动力用大疆E310套装怎么样?现在还纠结的是用什么机架比较好?、看看飞跃680S不错、可以折叠!(有人说机架有点重了)另外电池用几S的好呢?考虑航行时间能长一些15-20分钟、费用不多。谢谢指点!

网友:
680机架。E310六轴套装。V2飞控。格式4S5300。不挂云台2250G起飞重量。续航13分钟。所以,俺觉得680不适合E310。用大电机,6s比较合适。
还有不要迷恋E310,并没有介绍的那么好。

网友:
这一个电调就和板砖一样大。一个电机一个电调100多克。根本不像是2312这个级别的重量。

网友:
飞越680不挂云台和狗3s5200飞行13分钟。电机4215,650kv起飞重量是1976克

网友:
六个电机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