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起飞不稳

楼主(2015-05-08):
  我的四轴不知道怎么回事,刚起飞的时候老是要往后面翻,不动前进舵的话就翻了,要是加点舵量就可以飞起来,起来过后就好了,在天上还是挺稳的,各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的机架是仿大疆F450机架,电机是郎宇X2216-900KV,飞控是APM2.8,电池是3S5200
背景请无视还硬挂了个700线的小摄像头,总重量1595克

网友:
什么飞控?
初始加速计未归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飞控不平;
不是大问题的。

网友A: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飞的时候老往一个方向跑!MWC2560飞控好盈30A电调XXD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飞的时候老往一个方向跑!MWC2560飞控好盈30A电调XXD电机

你要这样装飞控,不偏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这样装飞控,不偏不正常

那应该怎么安装?

网友:
我也有过,最后考虑是电池在上方,重心太高了,起飞不稳,后来我挂2200mah的电池就没事,把5200的电池挂下方也很好起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安装?

飞控板的指向应该在二个红臂的中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控板的指向应该在二个红臂的中间

就是指向两个红轴中间的位置!照片中的样子是为了拍照方便才拿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指向两个红轴中间的位置!照片中的样子是为了拍照方便才拿出来的!

检查电机跟桨 是否在一个水平面上,如果没问题的话,用水平球找平后,校准加速度计,可以再适当的加大mag的PID解决

网友:
一个是地效一个是重心,如果飞起来正常

网友C:
你的中间能放APM?我的放不下去,你肯定没加减振板吧

网友:
你这么装肯定不正常,电路板的箭头方向就是四轴的正前方,当你推前进的时候,就是以电路板的箭头方向前进,你电路板歪了,自然前方会偏一个电机,力矩无法做到平衡,没炸鸡算你运气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间能放APM?我的放不下去,你肯定没加减振板吧

我加了减震的呀
装在中间刚刚好啊,我把飞控装在减震板是稍微上前一点,然后把减震板装在下中心板稍后的位置,这样就可以把飞控装在中心板的正中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加了减震的呀
装在中间刚刚好啊,我把飞控装在减震板是稍微上前一点,然后把减震板装在下中心板稍后的 ...

装在中间不好看指示灯吧,你真行,这么小的空间都塞进去了

网友:
说实话,起飞偏的话,不是个案。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情况。我的是P2的飞控。较准了几次加速度也这样,不单是P2其它飞控也一样。但我用GPS模式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在中间不好看指示灯吧,你真行,这么小的空间都塞进去了

装在中间还好装,可是线就太乱了,我是怎么藏都不行,没办法就只好露在外面了

网友:
箭头方向

网友:
飞控装到重心,飞的时候远程调参,调pid,调感度

网友D:
进来学习下,也在考虑入手APM

网友:
apm pro没调明白

网友E(2015-06-07):
刚起飞的时候不稳是正常的,有地效,所以起飞的时候干脆利落点就可以了,另外重心要找好平衡

网友F:
飞安个减振,一定要放在正中间.

网友G:
某个电调油门行程有问题吧。我有个电调就是经常忘记行程参数。

网友H:
还是把电池放下面吧?

网友I:
我h4的,也是apm,起飞老喜欢往右边偏,要打大概50%的左舵才行,一离地就好了。
反正不影响飞行,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