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结构载机感觉有点大大的。哈哈

楼主(2015-05-08):
按图上 摆上 碳管,突然觉得2M的飞机,真的好震撼。有点味道,这个要是飞起来,围观人群估计不会太少

翼展2000MM  机长1600MM  机高 400MM

目前带了,3个17克舵机,两个标准舵机,2820电机,12寸桨。
10000毫安 6S电池(实际应该用4S电池)
铝合金起落架。20MM碳管,16MM碳管 8MM 碳管
80MM轮胎等,目前重3200克。
实际飞的时候,电池改用8000毫安左右。想挂一个摄像头。
一个狗云台图传,数传,飞控等。
估计起飞重量3500克了。
机翼投影面积53平凡分米。

大家讨论下,这样是否合理  适合载机用。

网友A:
倒V尾角度有点大,偏航控制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V尾角度有点大,偏航控制会偏小

12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V尾角度有点大,偏航控制会偏小

尾翼 投影,垂直有17*20CM的面积 感觉也不算小了。希望可以把。

网友B:
建议你尾翼用双垂尾布局的,倒V的偏航很小的,不稳定。我做过一个2.6米的,翼面积74平方分米。翼载荷比你的低很多,全重量3.5公斤左右,有帖子,自己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尾翼用双垂尾布局的,倒V的偏航很小的,不稳定。我做过一个2.6米的,翼面积74平方分米。翼载荷比你的 ...

好的。我去 围观 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尾翼用双垂尾布局的,倒V的偏航很小的,不稳定。我做过一个2.6米的,翼面积74平方分米。翼载荷比你的 ...

看了,你的尾管用了多少大呢?载机试飞过吗

网友C:
V尾角度偏大了,还有感觉前起会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尾管用了多少大呢?载机试飞过吗

我用9mm的,飞过8趟,遥控失控后来坠机了。我的总结是,偏航不好,载重能力很强。我建议你用12mm的碳管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highlight=2.6%C3%D7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尾角度偏大了,还有感觉前起会很容易坏。。

为什么容易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尾管用了多少大呢?载机试飞过吗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highlight=2.6%C3%D7飞过8次,后来遥控失控坠机了。我用9mm的尾管,建议你用1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尾翼用双垂尾布局的,倒V的偏航很小的,不稳定。我做过一个2.6米的,翼面积74平方分米。翼载荷比你的 ...

会不会因为你的尾管太小,导致偏行力距变形?我用20mm的管子,一根100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因为你的尾管太小,导致偏行力距变形?我用20mm的管子,一根100克

不是的,明显的失控,油门突然增到最大,舵面全部失效,俯冲啸叫着坠机。当时我是正常地飞航线,平飞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明显的失控,油门突然增到最大,舵面全部失效,俯冲啸叫着坠机。当时我是正常地飞航线,平飞状态 ...

我说,会不会你的尾管小了导致尾管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明显的失控,油门突然增到最大,舵面全部失效,俯冲啸叫着坠机。当时我是正常地飞航线,平飞状态 ...

你应该设失控保护,不然太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设失控保护,不然太危险!!

设置了的,没用。这些措施我还是做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会不会你的尾管小了导致尾管变形

这倒没有,之前我的遥控器失控过两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容易坏呢?

倒不是说起落架本身会坏,主要是担心前起固定座会坏。温柔降落问题应该不大,但最好还是要多给出些余量,确保稍重着陆无碍。看你的机头结构,梁比较少,建议增加前起落架附近的梁的数量。另外,V尾角度稍大,偏航控制的同时所带来的滚转力矩也是个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V尾的垂直安定性过于不足了,而且由于是混控,V尾在进行方向修正的时候,会导致升降舵失去一半舵效,这对于起落架滑跑的飞机来说,侧风起飞时很危险的。建议还是改用常规布局。

另外,感觉LZ的机身隔框设计占用的空间似乎有些过多了,但纵向加强似乎又有些不够(只是看起来感觉,不知实际效果如何),这样机身中间实际上可以留出来给设备和载荷的空间可能就比较有些了吧?机身隔框是不是可以考虑多掏一点?

另外,飞机不是越轻越好飞,因为自然环境中不可能绝对无风,自然也不会绝对无侧风,所以合适的翼载荷才能带来跟手的飞行性能。3.5KG对于53的翼面积来说已经略偏轻了,如无更大载重需求,翼面积略减一点点是可以考虑的。对于一个给定重量来说,机翼面积和翼展超出合理范围过大的确是可以飞的更慢,但不见得能带来更经济的巡航效率,相反多余的翼展和翼面积会带来额外增加的诱导阻力,激波阻力和粘滞阻力,反而增加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没有,之前我的遥控器失控过两次的

更了一下 木结构,做出来感觉 好大。哈哈。有点震撼,虽然还没有机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了一下 木结构,做出来感觉 好大。哈哈。有点震撼,虽然还没有机翼。

不错,大机建议都用标准舵机